关于1000W标准太阳光

楼主(2011-01-05):
1000W太阳光模拟器   这种设备  一般得多少钱呢
另外如果自己用氙气烦做1000W/m^2的太阳光,有哪些主要的技术难点呢?
小菜鸟求解,啥都不懂

网友A:
氙灯的光谱与日光差别很大的,用高温灯源才会比较接近日光

网友B:
有1000W一只的卤钨灯,好像就叫小太阳

网友C:
LZ在做太阳能电池板的测试吧.这里有个东东可参考一下

〓◆ 电池,太阳能电池相关专辑 116册 659M ◆〓

网友A:
没有光谱分布图,此专利无效

网友D:
有1000W一只的卤钨灯,好像就叫小太阳
引用 网友B:

这和标准光源的意义可不是一码事,标准光源要模拟阳光的谱线和功率分布。

网友A:
楼主要做的是标准太阳光,这个可是相当的难,目前除了高温高源以外,气体灯中就只有硫灯与太阳光光谱接近,其它的什么氙灯纳灯,都是浮云

网友A:
太阳光能量分布图

网友E:
仅要求可见光部分还好说一些,大蚂蚁连紫外线都画上,那可太难了。

网友D:
模拟的越完全、越精确自然难度越大、成本越高。

网友A:
太阳能电池主要吸收波段是300-1100nm,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大部份来自可见光,但还有一部份来自红外线。
气体放电灯的光谱集中在很窄的一两个区域,估计很难实现全光谱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利用氙气灯模拟标准太阳光做太阳能电池板测试仪,现在碰到问题光总是做不平,电压反馈调节与电流反馈调节都不理想,困扰中,是不是有太阳光模拟成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利用氙气灯模拟标准太阳光做太阳能电池板测试仪  不需要全部光谱吧

网友A:
1, 阳光是面光源,你的面积有了限,就要做成中间弱一些,边上强一些,不然照度肯定不均匀
2, 这个没研究过,你最好了解同行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