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WI和I2C,blackfin dsp中的sports总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1-05):
TWI和I2C,blackfin dsp中的sports总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TWI(Two-wire SerialInterface)总线。该总线具有I2C总线的特点,即接线简单,外部硬件只需两个上拉电阻,使用时钟线SCL和数据线SDA就可以将128个不同的设备互连到一起;而且支持主机和从机操作,器件可以工作于发送器模式或接收器模式,数据传输率高达400 kHz。正因为TWI总线具有这么多的优点,因此受到了使用者的青睐。

    由于该总线与传统的I2C总线极其相似。因此不少人误以为TWI总线就是I2C总线,其实这只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TWI总线是对I2C总线的继承和发展。它定义了自已的功能模块和寄存器,寄存器各位功能的定义与I2C总线并不相同;而且TWI总线引入了状奁寄存器,使得TWI总线在操作和使用上比I2C总线更为灵活。在实际应用上,由于大部分单片机内部没有集成I2C总线,因此单片机的控制是通过模拟I2C总线的时序来完成其操作的。

网友A:
sports是个什么东东就不懂了?!

网友B:
还真不明白。:o

网友C:
SPORTS 串行接口,它很强大,它可以配置成TWI, I2S,I2C,而且比他们都强大。

网友C:
具体的你下个数据手册自己瞧一下啊,别太懒

网友D:
受教了,不错,第一次听sports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