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望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11-01-05):
小弟最近开始接触CY7C68013处理器,使用中发现EZ-USB FX2和EZ-USB FX2LP这两个名词。想请教各位明白人,CY7C68013和EZ-USB FX2与EZ-USB FX2LP的关系。先谢谢了!

网友A:
LP 估计是Low Power 的意思:)

网友B:
EZ-USB FX2LP是EZ-USB FX2的升级版,即,从FX2芯片68013升级到FX2LP的68013A,内存从8K到16K,并降低了功耗。并且,68013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