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态数码管驱动,有时闪烁的问题。

楼主:
不管怎么说,先上图,结合图,麻烦各位同仁帮忙分析下,到底什么原因,

其实遇到这个问题有点意外,我是用的AT89C51,AT89C51——74HC573——ULN2803,段驱动是采用这种方式,位选用三极管。用ADC0809作为采集IC,比如要显示个18.9,有时候会出现闪烁现象,有时候又正常。在程序里面,在每位的前面,我已经加了消隐措施(就是先关闭数码管),当我用滑动变阻器模拟不同电压输入时,有时正常(亮度也够,也不闪烁,其它段也不存在拖尾现象),但有时又会出现某些段闪烁现象,稍调整一下滑动电阻值,又会不闪烁。当出现闪烁时,我测P0口闪烁的那一段电压,高电居然是3.67V(不闪烁时为4.12V),两都竟相差0.5V左右。这种电平加到2803,导致输出电压也不确定,出现某些段闪烁现象,按理说,在循环扫描时,只要采集的数据一旦计算正确,输送到P0口,高电平就是高电平,低电平就是低电平,怎么有时,会不一样呢。还请高手指点。

最后我又把P0口的上位电阻由原来的10K改为4.7K,好像感觉稍微好一点。但偶尔还是有点这种问题,稍调一下滑动阻值,会正常。真是搞不懂。软件上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A(2011-01-05):
提高扫描频率

网友B:
“当出现闪烁时,我测P0口闪烁的那一段电压,高电居然是3.67V(不闪烁时为4.12V)”

示波器测的吗?

网友C:
也许是软件的问题。
段驱动没有问题,PNP的位驱动可能有问题,最好加上拉。

网友D:
也许是软件的问题。

可能 没有 去 重影呵呵!!

网友E:
师傅!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不会,我只是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现我这里有一棵新产品,叫1642是直接可以驱运数码管的,工程给到我的图纸看上去好样比你那个要简单。它只需要一棵IC就行,三极管也不需要,能直接驱动32段,目前主要是用在电视机顶合上。不知对你是否有用。但在这里我不会上传图片。可以联系我QQ872794249

网友F:
是楼主的软件流程问题,注意时序的控制,先锁存后打开位选通,选通时间要够,各数码管需一致,且扫描速度要满足人眼的视觉残留,这个过程不能被其它程序代码的执行打断,否则必然造成闪烁,可以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处理。

网友D:
:lol描速度>50HZ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感觉像刷新的程序被中断、或者其他程序打断了。呵呵

要不然怎么跟外界AD的动作关联上呢?

网友G:
软件里面还做了其他的事情不,能保证数码管每次扫描的时间均匀分布吗?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讨论,现把程序发上来,还请大家看下。
void main()
{
   Self_Intil();//自检
   TMOD=0x10; //定时器设置,工作方式1,16位
   TH0=0xd8;
   TL0=0xf0; //定时20ms
   ET0=1; //允许TO定时中断
   EA=1;

   TR0=1;

    while(1)
   {
             zh_display();//调显示程序
                  if(i_i==4)
               {
                DataProcess();//数据处理
                     i_i=0;//清数次
                   }
   }
}
//adc启动程序
void adcst_0809()
{
    p3_0=0;
    p3_1=0;
    p3_2=0;          //选择第一通道
  oe=0;
  _nop_();
  st=0;
  _nop_();
  st=1;
  _nop_();
  st=0;
  delaynms(1);
  while(!eoc);
     oe=1;
         _nop_();
         _nop_();
         getdata[i_i]=p1;
         oe=0;
}
/数据处理
void   DataProcess()
{
  char count;
  int sum=0;

TR0=0;//数据处理时,关闭定时器
TH0=0xd8;
TL0=0xf0;
bai=1;
shi=1;
ge=1; //关闭数码管
          for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sum + getdata[count];
                  _nop_();
                  _nop_();
                  _nop_();
            }
          if(sum>1)
        {
                  sum1=(char)(sum/N);
                }
          else
                  sum1=0;
                      temp=sum1*151;
                      temp=temp/128;
                          a_data1=temp/100;
                          a_data2=temp%100/10; //数据处理
                          a_data3=temp%10;

TR0=1;//数据处理完毕,重新开启定时器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nms(uint x)
{
uchar  i;
  while(x-->0)
    { for(i=0;i<13;i++)
          {_nop_();}
    }
}

//数据处理并送显程序
void  zh_display()

{
  p0=0x00; //消隐
  le=1;//573的LE锁存使能置高
  bai=0;
  shi=1;
  ge=1;
  p0=codetab[a_data1]; //点亮百位
  le=0;
  delaynms(1);

  p0=0x00;
  le=1;
  bai=1;
  shi=0;
  ge=1;
   p0=codetab[a_data2];//点亮十位
   p0_7=1;//小数点
  le=0;
  delaynms(1);

  p0=0x00;
  le=1;
  bai=1;
  shi=1;
  ge=0;
  p0=codetab[a_data3];//点亮个位
  le=0;
  delaynms(1);
}

//T0中断处理程序
void  T0ISR(void)  interrupt   1

{
   TR0=0;
   TH0=0xd8;
   TL0=0xf0;
        adcst_0809();//调adc启动程序
         i_i++;
   TR0=1;

}

楼主:
我试过,在显示的时候,没有重影,只是有时候,当调到到一个值,某些段会有,比如要显示1,显示1那几个段(b.c段)很亮,但(e,f,d)也有点微亮加闪烁,但我再稍调下变阻器,微亮段会消失,显示正常。就是这种情况。照理说,数据送显没有问题的话,循环扫描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若是扫描频率不对,那为什么正常的时候又很正常。

网友H:
注意一下你的延时时间(这个会出现一些段会比较亮),会闪是你扫描的频率不够快

网友I:
2803的10脚断开试试看。
:)

网友F:
还是程序结构的问题,前面讲过,显示不能被其它进程打断,必须定期刷新,可用定时中断实现,楼主的程序需要重新编制。

网友I:
但有时又会出现某些段闪烁现象,稍调整一下滑动电阻值,又会不闪烁。----------------------------
从这里看,就是你采集的AD值本身就不稳定。。。

对采样结果进行滤波吧

网友F:
楼上说的情况也要注意,但首先是扫描的连续性必须保证。

网友I:
程序也怪怪的

网友J:
软件问题。显示应该使用定时中断,效率高(占用机器时间少),定时准确。
注意16楼chunyang的意见。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的热心相助,我试试用中断定期扫描。但我在进行采样时,也是通过定时采样的,如果开两个定时器公不会有问题,是否设置中断优先级,我是采用的20MS采样一次,总共采样4次,再进行滤波处理进行一次数据处理。然后送显。不过,采用中断定期对显示函数进行扫描,理论上是最合理的。

网友C:
看来是初哥。
定时器只要开一个就可以了。
比如定时周期5毫秒,每来一次中断刷新一个数码管,则15毫秒全部刷新,不会闪烁。
每来4次中断采样一次ADC。

楼主:
采用了中断定时扫描,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偶尔还是有闪烁,比之前稍微好一点。以下是我采用中断定时扫描程序。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到底是不是软件问题。

/T0中断处理程序
void  T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6;
   TL0=0x3c;

     bai=1;
     shi=1;
     ge=1; //关闭数码管
         i_i++;
         j_j++;

           if(j_j>3)j_j=1;
            switch(j_j)
                 {
                   case 1:
                              p0=0x00; //消隐
                                  _nop_();
                                  le=1;//573的LE锁存使能置高
                                  bai=0;
                                  shi=1;
                                  ge=1;
                                  p0=codetab[a_data1]; //点亮百位
                                  le=0;
                                  break;
                   case 2:
                          p0=0x00;
                                  _nop_();
                                  le=1;
                                  bai=1;
                                  shi=0;
                                  ge=1;
                                  p0=codetab[a_data2];//点亮十位
                                  p0_7=1;//小数点
                                  le=0;
                                  break;
                   case 3:
                                  p0=0x00;
                                  _nop_();
                                  le=1;
                                  bai=1;
                                  shi=1;
                                  ge=0;
                                  p0=codetab[a_data3];//点亮个位
                                  le=0;
                                   break;
                   default:
                          return;
                 }

}

while(1)
   {
                  if(i_i==4) //4*5ms=20ms
               {
                    i_i=0;//清数次
                adcst_0809();
                          if(adc_count==4) //4*20ms=80ms
                             {
                                   adc_count=0;
                                   DataProcess();
                                 }
                   }
   }
}
//adc启动程序
void adcst_0809()
{
    p3_0=0;
    p3_1=0;
    p3_2=0;          //选择第一通道
  oe=0;
  _nop_();
  st=0;
  _nop_();
  st=1;
  _nop_();
  st=0;
  _nop_();
  while(!eoc);
     oe=1;
         _nop_();
         getdata[adc_count]=p1;
         adc_count++;
         oe=0;
}

//数据处理
void   DataProcess()
{
  uchar count;
  uint sum=0;

//TR0=0;//数据处理时,关闭定时器
          for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sum + getdata[count];
                  _nop_();
                  _nop_();
            }
          if(sum>1)
        {
                  sum1=(char)(sum/N);
                }
          else
                  sum1=0;
                      temp=sum1*151;
                      temp=temp/128;
                          a_data1=temp/100;
                          a_data2=temp%100/10; //数据处理
                          a_data3=temp%10;

//TR0=1;//数据处理完毕,重新开启定时器
}
数码管定时2MS刷新,4个2MS就是20MS,每20MS启动一次采样,共采样4个20MS,也就是80MS进行数据处理一次(采样值滤波,计算等),

网友C:
采用中断还闪,原因很简单:
在计算
a_data1=temp/100;
a_data2=temp%100/10; //数据处理
a_data3=temp%10;
时,中断发生了,比如前面显示123,现在显示132,如果数据变化频繁,感觉就闪烁。
所以要控制数据变化速率,也就是每秒刷新1到2次,80MS太短了。
你可以把a_data1-3这3个变量固定为一个数据,看看是否还闪。
调试程序是需要想办法的,在这里问作用不大。

网友K:
楼上正解。太快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虽然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但问题好像还是没有明显的变好,不过,你说得也有道理。我会再好好检查原因的。再此非深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