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主机nak重试后 CSW接收不到

楼主(2011-01-05):
大哥 这个论坛到底有没人回答问题的唉 尴尬 最后一个帖 ~~问发送CBW之后,发送数据阶段一直回复nak,然后我一直重发数据,之后U盘回我一个ACK,但是到了CSW阶段,我发了个IN,U盘却什么也没有回复给我。谢谢啊 主机写U盘就剩这个了啊

网友A:
你想问什么?

要知道这是公共论坛,谁都不是专职回答问题的,大家都是因为感兴趣才在这里帮忙回答问题的。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够清楚。

“我发了个IN,U盘却什么也没有回复给我” 你得到的host channel状态字是什么? 你执行的是什么SCSI命令? 你在执行这个命令之前的操作都有哪些? 结果如何?

网友B:
另外注意:写U盘是会有偶发性延迟的,就是说U盘有时会延迟处理你发送的写U盘命令,这个延迟时间据我以前测试,在300ms上下。U盘flash芯片上的物理地址跟U盘接口的LBA扇区地址不是固定对应的,U盘内部的控制器,要保证flash芯片的各个存储位置被均匀写,U盘在这300ms中进行的是地址映射处理,决策该向哪个位置写。(以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楼主:
4# simple_head 我现在是要往u盘写入4k的数据,就是执行write10。我现在有一种方案已经实现就是先发完CBW之后,延时个10ms左右,再往u盘写入4k的数据。接下来会成功接收CSW。现在发觉这种方案的可靠性是不高的,因为每种u盘的性能不一样,所以延时时间是会不一样。所以现在换成另外一种。就是同样往u盘发送CBW,这时不延时,直接发送4k的数据,这时设备会返回主机nak。这时我会重新再发送一次out指令和未发送的数据。成功执行之后,设备返回ACK。接下来再初始化接收通道来接收CSW,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主机发送in请求之后,设备什么都没有返回,即使nak也没有返回,感觉就像设备没收到指令一样。结果导致程序超时。

楼主:
还有补充的是u盘写数据和读数据的数据管理全部交给文件系统的自己去处理,我只负责编写write10和read10指令,其他像扇区什么的全部是文件系统自己去处理的。

网友A:
“主机发送in请求之后,设备什么都没有返回,即使nak也没有返回,感觉就像设备没收到指令一样”

这种现象是不对的! 你是怎么判断设备没有返回NAK?

USB协议规定,作为设备必须要以ACK、NAK或STALL响应主机的任何请求,除非主机的请求在线路上丢失或有CRC错误。如果排除这些情况,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设备不符合USB协议,或者这个设备坏了。

楼主:
7# 香水城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在收到nak的情况下,终止通道时多加了个读取请求队列。所以导致后面的IN请求发出去之后,设备没有回应。现在改正的措施是直接终止通道不读取请求队列,再等待CHH置起。发觉这个请求队列是大学问 哎 好多问题都是由它导致

网友C(2013-08-26):
貌似IN通道在nak时不需要chh,只需要重启通道就行
现在就是不知道out通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手册上都没说

网友D:
这一块   貌似没有接触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D:
顺便自己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很不错 的讨论技术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