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AV转直流24V和5V的原理图和资料

楼主(2011-01-05):
在论坛和百度里面看了很多人关于交流220转直流+24V和+5V的资料,大致的电路如下所示,
问题是滤波的电容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和怎样修改可以得到两个电压的输出?小弟初来咋到,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A:
滤波电容要看你的负载大小及要求的电压纹波率,一般情况下全波(或全桥)整流电容滤波,滤波电容取值为满足5倍时间常数,输出开路电压为变压器次级电压的1.4倍,带z栽约为1.2-1.3倍。5V一路的输出电压则由三端稳压器件决定

网友A:
天书,版主解读一下吧

楼主:
感谢2楼powerants和3楼的回答,请问有没有24V和5V输出的原理图?

网友B:
24V输出原理图与你贴出的图完全相同,仅元器件型号及数值不同。
定绕一个具有两个次级绕组的变压器,即可同时得到24V和5V输出。

网友C:
还得看你的需要的电流,电流不大,以及负载相对稳定,DC24V完全可以使用变压器+桥+电容给出;
就象你的 那个电路
止于5V,7805压降太大,除非电流很小,否则使用一片2575/76效率更高也更加稳定。LM2575的电路看pdf文档就行了。

假如dc24负载比较大而且要求稳压,最实用的就是买个开关电源了。

网友A:
3楼,第一个式子: Io(park)=Io*pai/2 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四楼。。。天书。。。哈哈 幽默

网友E:
读懂天书拿高薪。^o^、

网友A:
俺主要是弄不明白,3楼的第一个式子,怎么跑出个圆周率过来,后面几个就不想看了

楼主:
我也很想知道式子的出处,同求3楼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