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ADC0804的数据放到总线上为什么12864不显示了

楼主(2011-01-05):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问问题,估计知道的人不多

楼主:
是这样,ADC0804设置为并行传输,数据数字信号输出口DB0-DB7直接连到P0口。
12864也设为并行传输,DB0-DB7也连接到P0口。
这样连接,会不会影响12864的显示。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不会
因为每个器件都有片选
除非你每个片子的片选接的是一样的

楼主:
我就是在读写数据的时候才将片选打开。
读写完关闭,怎么一将0804连上,12864屏幕就不显示了。
谢谢你。

楼主:
我在0804加了个574锁存器,刚才又改了改,就光显示55不动了。
调电位器不起作用,因574是从旧板子上拆的,不知道是好是坏。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重新试了一下74HC574动作正常。
期待大家的指点。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