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1-05):
数模地之间节点用一0Ω0603的电阻连接会不会太细了?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这里的电阻作用等同一个电感,不会小,放心用,如果不放心就用电感.

楼主:
你的小是指细?这个不会细?我感觉这样电阻上会有一定的压降啊!

网友A:
0欧电阻在高频下显现出来的主要是感性,功率倒是其次的问题,一般的板上高频的功率都不是很大,几瓦都算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