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串口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1-05):

1# 403331427

网友A:
晕,232只支持点对点
你“232芯片”的TXD跟“GPRS”的TXD冲突!

两个都加个二极管处理一下吧

网友B:
楼主应该是监测吧。。 PC的RXD和GPRS的RXD接在一起就行了。 TXD啥的就别弄了。  除非你还想从PC机上发送数据

网友C:
RXD--->+二极管—----|
                             |-------->计算机RXD
TXD--->+二极管—----|

TXD和RXD是不会同时有数据的,所以以上电路可以同时监听两根线的通信数据。

网友D:
电平竞争了,输出和输出不可以并联,需要用二极管隔离。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