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芯片目前稳定性不佳 --- 看来还是处于工程样片阶段

楼主(2011-01-05):
做了个205的板子,跑个RTX操作系统的小测试程序,发现MUTEX操作会引起S机。(同样的测试程序在105上跑,非常稳定)。

有玩RTX的同学来聊聊?

网友A:
请问:
1)CPU主频设置的是多少?是否与STM32F105一致? 要知道当程序运行时序改变之后,很多程序要进行调试才能稳定地工作。

2)你认为MUTEX操作会引起S机是由于芯片稳定性不佳导致的,有什么具体依据?

网友B:
是吗?
STM32F207跑uCOS II还行。LZ用的是什么版本的STM32F205样片?

楼主:
我所谓"(同样的测试程序在105上跑,非常稳定)"当然是指RCC配制对不同的CPU处理是不一样的.

楼主:
107上跑的程序: 主频配置为72MHz, 一共3个task, 第一个task优先级最高:

    while(1)
    {
        UsDelay(100);
        os_dly_wait(1);
    };

第2个task和第3个task优先级一样,操作也完全一样:
    while(1)
    {
        tsk_lock ();
        os_mut_wait(MutLcd,800);
        MsDelay(3);
        os_mut_release(MutLcd);
        tsk_unlock ();

        MsDelay(3);
        os_dly_wait(1);
    };

此程序在107上跑,很稳定.

此程序的RCC配制部分更换为205,配制主频为96MHz,运行后1妙死机.

如果将第2个task和第3个task中的2个MsDelay(3)全部改为MsDelay(2),那么205运行也不会死机.

如果将第2个task和第3个task中的os_mut_wait和os_mut_release删除,(保持MsDelay(3)不变),那么205运行也不会死机.

网友A:
我不是说你的RCC配置有问题。我是说这个RTX操作系统是否适合在更高时钟频率下运行?移植是否正确?

你的测试好像不足以证明是芯片稳定性不佳,很多软件的情况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楼主:
"我是说这个RTX操作系统是否适合在更高时钟频率下运行?" --- RTX没有理由在72MHz可以工作而96MHz不可以稳定工作.

或许应该这样说,205不稳定地支持RTX. (RTX是KEIL MDK自带的小OS,不用移植,直接加入其Lib文件即可)

网友C:
F200的芯片都有了啊,申请的样片?

网友A:
"我是说这个RTX操作系统是否适合在更高时钟频率下运行?" --- RTX没有理由在72MHz可以工作而96MHz不可以稳定工作.

或许应该这样说,205不稳定地支持RTX. (RTX是KEIL MDK自带的小OS,不用移植,直接加入其Lib文件即可) ...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软件,当然有理由能够在较低主频下运行,而在较高主频时出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程序中有软件延迟时,主频变了延迟的时间也跟着变了。

作为操作系统来说,与硬件最为相关的就是时钟和中断;虽然STM32F2的时钟构造与STM32F1相同,但时基却不一样。

你可以说205不能稳定地支持RTX,但需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是硬件的问题,而不是软件的问题,否则只是猜测而不能下结论。

楼主:
205上面运行我的RTX测试程序,有时是0.5s后死机,有时是1.x秒后死机. 死亡时间不定.

"否则只是猜测而不能下结论"  ------ 我目前当然是猜测,但是我感觉离"结论"也不远了

网友D:
不会吧。。。。今天刚刚下了205的样片订单。。。。。。
查出原因了不?

网友E:
暂时还没碰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F:
这个RTX好用不?是不是类似51上的那个RTX啊??

网友B:
在我看来,MUTEX操作并不会使用特殊的硬件,MUTEX操作只用到开、关中断以及用到SRAM中的变量。所以把死机归咎于MUTEX操作似乎欠妥。

另外,我的STM32F207样片(用的是RevA的样片,我估计LZ用的也是RevA的样片)跑uCOS II还行,至少10几分钟没有问题,当然我没使用MUTEX操作,但我认为这无关紧要。

如果方便,LZ可以发个目标bin代码上来,可以做同样多的task,task里只是翻转GPIO,我可以在自己的板上看看是不是也会死机-我估计不会死机。

楼主:
楼上的:

我先前说的那个只做3ms延迟的RTX测试程序,在脱离仿真器后,在205上是稳定运行的,但是带上仿真器就真的只能运行1~2妙钟.那么这个程序的死机问题就归咎于仿真器了.

然后我又做了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RTX多任务测试,这次每个任务中都带有一些GPIO操作(实际上是写LCD屏的操作). 这次不管有没有带仿真器运行,都会死机,有时1妙死,有时10妙后死.这个程序的BIN我已经发给你.

楼主:
O shit!
我该怎么发你附件? 难道重开一帖子?

网友A:
O shit!
我该怎么发你附件? 难道重开一帖子?
引用 楼主:

高级回复中可以添加附件。

楼主:
IJK:
请试一下这个BIN,起功能如下: 用RXT创建了4个线程,每个线程都进行一些GPIO操作(其实是写LCD). 不管带不带仿真器,运行后几秒种后死机(每次存活时间不定).

你可以监视GPIOA0~3,GPIOC0~3,看这些引脚有没有活动来判断死机没有.

网友G:
这顶多说rtx的移植或者keil对205这个芯片的支持不稳定,不能说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H:
这个还用证明么?百分百是程序的问题,并且很可能就是香主所说的延时造成的,其实要验证很简单,将主频降低很多,或者将延时增大很多看看
如果降低主频或者增大延时正常了,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楼主:
反对楼上的.

同样的task,在105上(72M)跑很稳定,在205上(96M)就不稳定,这已经足够证明205是有问题的. OS调度的那部分程序,在72M时是好的,就没有理由在96M不好. 至于你们所说的延时,我的程序里根本没有.

就算205降到72M就可以稳定运行我的程序, 还是不能说明205芯片就没有问题.

楼主:
按常规经验再说一句,我曾经用了LM3S9B90, 芯片是版本C的,还是有Bug, 还是有勘误表. 这个ST的20x芯片,刚刚出来,难道它有bug就不可能吗?

实际上,我和我的同事调试205这几天,发现的奇怪现象还有很多,只是不能有效的重复,或者有效的同105芯片比较,所以我就没有在这里写出来. 前面写出来的,都是我测试后相当具有比对性和可重复性的现象.

网友G:
任何芯片都可能有bug,新出来的更有可能。只是楼主的论据不充分。
如果说205在72MHz稳定、96MHz不稳定,那有很大的可能是205的问题。
而楼主拿105和205比,这个论据本身就不成立。
105和205不同的地方楼主有没有确认:
移植代码、编译器支持程度、与时间相关的函数、电路图设计等。

网友H:
我承认新出的芯片可能有bug,但是通常情况下,bug出现在盲区(可能这个词不准确,就是不容易注意到和测试到的情况),不会出很容易验证的地方,要是随便就出bug,那st公司还玩个啥?
不要随便怀疑芯片的性能,多从自身找原因,你现在思维进入死胡同转不过来弯儿了,不说别的:人家设计芯片可不是一两个人验证的,要是这样的bug都发现不了,你认为可能么?

网友I:
我觉得I2C就是个例子,呵呵,BUG出现在了大家都知道的地方,还有DA的问题,输出缓冲竟然不是轨到轨的。

网友B:
IJK:
请试一下这个BIN,起功能如下: 用RXT创建了4个线程,每个线程都进行一些GPIO操作(其实是写LCD). 不管带不带仿真器,运行后几秒种后死机(每次存活时间不定).

你可以监视GPIOA0~3,GPIOC0~3,看这些引脚有没有活动来 ...
引用 楼主:

明天有空试试看

网友J:
不能以操作系统的稳定性来判断芯片的稳定性,检验芯片稳定性最好的方式就是裸奔!

网友B:
LS说得有道理。

简单试了EpwPla1.bin。用示波器看了PA0、PC0,一直是低电平。
代码的复位向量在:0x080003c8,让代码停下来时代码在0x08000502~0x0800050a区域死循环。

感觉LZ提供的代码有些问题,因为我的芯片用了很长时间未见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注意晶振必须是8M! 如果不是,高速我你的晶振多少,我改RCC再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的程序是用于测试的,非常简单可靠,而且在105上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的程序一定是正确的. 我所用到的RTX部分,用到的也是其最基本的一些任务调度功能, 如果KEIL MDK的人连RTX最基本的任务调度都能搞出Bug来,那他们还"玩个啥"?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我忘了讲: 在205上跑我的程序出错时,都是死在地址0x0000000c,即hardware fault的exception handler处. 由此更加确定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的测试程序,整来整去就是动一些GPIO,外加OS的system tick定时中断调度一下任务,你们说,我再怎么乱搞GPIO,也不应该整出hardware fault来阿? 这个够不够说明205芯片有问题?

网友B:
注意晶振必须是8M! 如果不是,高速我你的晶振多少,我改RCC再发上来.
引用 楼主:

晶振换成8M,现在跑几分钟没有问题。

PA0上一直有波形,最小脉宽约几us,周期约几ms;另外PC7上面也一直有波形。

网友B:
或许LZ的样片有问题。但也不一定,也可能LZ对时钟、Flash的配置有问题。印象里我的STM32F207跑在120M也行。

时钟上我的设置大致如下,供参考: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3);
  // HCLK = SYSCLK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48MHz/36M/60M @ 96M/72M/120M HCLK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PCLK1 = HCLK/4 = 24MHz/18M/30M @ 96M/72M/120M 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
  // PLLN Config: get 240MHz PLL output
  // PPLP Config: get 120MHz system clock - 240M/2
  // PLLQ Config: get 48MHz OTG FS, SDIO and RNG clocks - 240M/5
  // PLLR Config: get 120MHz I2S clock - 240M/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 25, 240, 2, 5, 2);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PLL_RDY @ bit 25
  while((RCC->CR & (1<<25)) == 0)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劳驾多跑个1,2小时?

网友G:
楼主,看了你翻来覆去的折腾这么久,你的论据还是不足以证明什么。
不过顺便说一句,新推出来的IC,两年内我不会用的,等稳定了再说吧。

楼主:
或许LZ的样片有问题。但也不一定,也可能LZ对时钟、Flash的配置有问题。印象里我的STM32F207跑在120M也行。

时钟上我的设置大致如下,供参考: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3);
  // HCLK = SYSCLK
  RCC_HCL ...
引用 网友B:

我的RCC配制根你的没有本质区别. 我之所以配成96MHz, 是因为我必须得到最接近25M的SPI波特率. 120M的话,可得到15M的SPI, 我用96M可以得到24M的SPI, 同时也有48M的OTG.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劳驾多跑个1,2小时?
引用 楼主:

跑了2个半小时,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了! 这个问题就这样吧. 反正这个20x系列,我等个半年1年的再去动它了.

网友K:
感觉总体还行

网友L:
既然程序这么“简单”,建议再简化一下,点几个流水灯就行了(一个小demo,应该不涉及什么公司机密),发上来让大伙诊断一下。

网友H:
我都不愿说了,我没玩过OS,但是说一个OS在这个片子上正常,换到另外的片子上不正常,就说片子不行,咋说都不像技术人应该有的作风。
说到这儿:想起个事,以前打工时,用过一种打夯机(早先的是卧式的,大偏心轮甩起的,自动往前走,很重,搬动不容易),立式的,开起来,上下跳,用自重夯实地基,刚开始,为了让它往前走,自己使劲往前推着,弄得很累,就想:这机器用着这么累,太不咋地了。结果主人指点了下,顺着机器的劲儿,稍往后扶点,机器就自动往前走了,很轻松。前几天家门口,见有人用这种立式打夯机,还得专门一个人用绳子往前拉着让机器前移,估计和我当初刚开始用时,一个样子,看着我都累。

楼主:
既然程序这么“简单”,建议再简化一下,点几个流水灯就行了(一个小demo,应该不涉及什么公司机密),发上来让大伙诊断一下。
引用 网友L:

算了吧,再搞下去就浪费时间了. 我的开发平台上已经把205换成105了.

楼主:
我都不愿说了,我没玩过OS,但是说一个OS在这个片子上正常,换到另外的片子上不正常,就说片子不行,咋说都不像技术人应该有的作风。
说到这儿:想起个事,以前打工时,用过一种打夯机(早先的是卧式的,大偏心轮甩 ...
引用 网友H:

不相信就算了,我也没有这个必要把什么都研究的清清楚楚的再写上来.
至于作风问题,轮不上你来说三道四!

网友M:
大家讨论技术,还是不要说别的了,免得引起争执。
LZ实在不行移植下uc试试,毕竟ucos不是编译器带的,以免是因为编译器对205支持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