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基础问题

楼主(2011-01-0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最好自己画个简单的图(交流电加在一个理想电感上),然后算出电感上的电流和电压。将其乘起来(就是瞬时功率),看看功率是如何的便知(求平均值)。

网友B:
能量守恒定理也可以解释,理想电感的电阻为零,所以当电流流过的时候产生的热量为0,电能又没有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所以其消耗的能量为0。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C:
能量守恒定理也可以解释,理想电感的电阻为零,所以当电流流过的时候产生的热量为0,电能又没有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所以其消耗的能量为0。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
引用 网友B:

我想可以!!!

网友D:
这个东西确实挺神奇的哈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电感就是一个瓶子,水倒进瓶子(对应充磁),水没有减小,倒出来还是一样多(对应磁场能释放)。

网友E:
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