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便宜的USB虚拟示波器,猜它的架构,裸照在52楼

楼主(2011-01-05):
没空DIY示波器,但又确实需要一个小巧随身带的,故尔买了个先用用,顺便学学架构,淘宝网上转了一圈,还真相中一个。

价格很便宜,性能不低。
双通道,12MHz高采样速率,一般应用轻轻松松显示波形
兼容标准示波器探头,具备10倍衰减

呵呵,双通道12M采样,修板子够用了。

楼主:
因为是12M的实时采样,不是等效采样的哟,单片机直接读AD采样值肯定来不及,用FIFO来缓冲,成本又上去了。用68013虽然能达到,但卖家给的软件,USB部分用的是PL2303,假USB传输的,真用68013,就不是这个用法了。
单片机直接读AD值,做得最牛的是桂林的今越电子,采用AVR高速单片机,实时采样也只做到4M,号称等效采样能达到20M了,但那是虚的。

楼主:
东西还没拿到,过两天应该就能收到了,大家凭自己的经验先猜吧。俺验证好用后,打算把它拆开来瞧瞧。

楼主:
卖家说双踪是真双踪,两种AD同时采样,估计是用的一片带双路AD的采样芯片,原来在论文上见过,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A:
avr做到4M都够呛.
期待楼主拆机上图.diy一个也许不难,但是写软件,还要稳定好用,那才难.自己d,就是装外壳,装接插件,都要一天时间了.别是什么调试七七八八的东西了.现在想通了,工具类的东西,只要不是太贵,统统买.集中精力干点该干的事情.
另外,12M的带宽够用了?我用20M的模拟示波器怎么觉得刚刚够用呢?从1us就是红色刻度线了,最小0.2us,不知道20M的带宽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用示波器,大多时候是看信号的有无,还有些就是定性分析,不做定量要求。所以12M应该够了,不够带宽时用CRT的示波器顶顶。

网友B:
拿回来一看:被骗了 :lol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随身携带,但它要配计算机才能用,随身再背个笔记本计算机?

网友C:
有时候随身带着电脑,但没办法带示波器。

网友D:
标示热切关注,看看不用FPGA,DSP是否有可能做到这么快?

网友E:
不敢用这种东西,小心烧了笔记本,
那就亏大了,呵呵。
有钱还是买个FLUKE的好

网友F:
关注,我也想买个

网友G:
这东西有用处的,其实我觉得也需要

网友H:
不喜欢虚拟的

网友I:
会不会烧了笔记本? 估计这方面防护不够

网友J:
围观~等着看真相~估计是用CPLD+AD芯片采样的,前段淘宝买了台普源的TFT液晶示波器,才17xx,也挺好的,2ch@50MHz,对我来说够用了。

网友K:
注意:电源一定要使用隔离变压器,不然100%炸电脑。

网友J:
记得找个好点的相机啊,图要高清,从小就喜欢看拆解后的电器,家里不少宝贝毁于我手,这个算不算不良嗜好?;P

网友K:
一台廉价电脑也得3000吧?那价格还是可以买一台100M的国产示波器了。

网友L:
恩。串口+fpga+ad。
  PL2303的高兼容驱动可在大多操作系统上模拟成传统COM端口,并允许基于COM端口应用可方便地转换成USB接口应用,通讯波特率高达6 Mb/s。

再好也是一个4bit的

网友L:
回来跑一个12M的三角波和正弦试试

网友L:
看样真是被骗了。这是不可能的呀。肯定是混叠采样吧。

楼主:
拿回来一看:被骗了 :lol
引用 网友B:

哎,王会计真是个活半仙,未卜先知了。

今天收到了,还没通电试,先把它打开来看了一下,我晕.......里面一配备24M晶振的单片机模样的芯片给磨掉型号了。AD就是两片TLC5510,这配置那能实时采样率达到12M,双通道运行,只怕1.2M的采样率都达不到。

呵呵,应了那句古话“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楼主:
俺在想,如果弄个FPGA+AD的架构,那赚翻了,起码也得上个DSP马马虎虎能上到10多M,100多M运行时,理论上是能达到。看那样子,主控象个mega16.亏大了。

网友M:
淘宝上卖的你也敢信?!

网友N:
给个差评,投诉。这样的淘宝店应该死很快。

楼主:
改明有空时还是测试测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卖家可是亲口说的能达到12M的实时采样率的。不是等效采样。只是觉得这普通单片机,即使PLL,12M的AD采样数据也是周转不过来的。CY68013是个特例,国外有做到24M的。

网友A:
12Mbit就是1.5Mbyte.

网友L:
给他个差评,或者.让他退了吧.

网友M:
一测就露馅了,只是很多用家并不真正懂得采样率的意义和测试方法,商家就敢信口开河了,其实商家多半是不懂的。

网友O:
哈哈,果然是假的。。。

网友A:
假的好歹也要有个图啊,楼主呢?图呢?

网友O:
LZ咋不发图了

楼主:
呵呵,图是肯定要发的。今天高兴,拿出来用它测试了一下500mv,1KHZ的CRT示波器校准信号,呵呵,CH1波形还象是个方波,CH2测试时,畸变很严重,幅值和频率基本上与实际波形相符。

楼主:
上测试图。

网友O:
围观

今天高兴,拿出来用它测试了一下500mv,1KHZ的CRT示波器校准信号,呵呵,CH1波形还象是个方波,CH2测试时,畸变很严重,幅值和频率基本上与实际波形相符。

这还高兴啊。。。

楼主:
PC机上运行的软件,上传上来,有兴趣的可Down去瞧瞧界面。

楼主:
仔细量了一下主控单片机的管脚,果然是AVR的Mega16或32,超频到24M。呵呵,这东西实时采样率肯定达不到12M了。

网友O:
话说。。。俺老婆以前在IC公司,USB移动硬盘芯片才2块--5块一颗。绝对的USB2。0高速。SATA接口的没招,但其中有IDE接口的。
看过芯片资料,批量端点大小512字节还是1K字节双缓冲,描叙符是软件写的,可以任意枚举成任何设备。用一片USB硬盘芯片接个并口ADC挂在IDE口上自己枚举成自定义设备弄示波器,岂不是成本很低,速度可以做到很高。外围模块很少但是比通用USB单片机便宜多了。 用移动硬盘芯片比用通用USB芯片貌似便宜不少,当然,这种芯片固件代码和资料是不会流出芯片公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示波器的采样特性不是这样的,高速示波器采样用FlashAD(快闪AD),采样时间必须是完全等时的,才能还原真实的波形。USB转IDE,硬盘数据读写慢点快点都不影响,便示波器不行。用单片机+高速AD做示波器,最快速度就是启动转换后不停的发读时序,从AD中读取前面的AD值,然后中转到SRAM中,将SRAM加1,然后再读。AVR由于有内存地址自加功能,因而读取比较快,对这一段汇编优化,是能做到几M实时采样率的。51就差远了,一条INC DPTR,还有Movx @dPTR,a,这些操作太点时间了。
Cy68013+AD实现高速采样,用的是直接读数据到内存,相当于DMA,所以能做得很高。

网友O:
这个倒是,要等时采样。

网友A:
1khz信号就成这样了,还能用吗?连音频的看不了

网友P:
便宜没好货,这是说谁呢

网友Q:
这玩意北京很多做的。

AD+FPGA(dsp)+USB.

我抽屉里面有俩,就是Cy68013+AD

楼主:
上内部PP
正面主视

高阻射随部分TL082

可控增益放大

高速AD部分tlV5510

主控MCU和通讯部分

电源部分

背面

网友R:
赶上直播了

网友L:
还是手工焊接的.看样没多少量.这成本也不便宜.cpld+ad+串口应该更不错

楼主:
呵呵,楼上IceCut网友的这架构不错,俺在想用一片EPM240能不能完成所有功能呢?CPLD+AD+SRAM才能完成。

楼主:
EPM570+61LV256+AD,应该差不多能做成。

网友H:
哈~
TL082,带宽能到12MHz???
PL2302能到12MHz???
tlV551012MHz???

楼主:
哈~
TL082,带宽能到12MHz???
PL2302能到12MHz???
tlV551012MHz???
引用 网友H:

TL082是模拟部分,1M的模拟信号带宽,PL2303,波特率真能上到115200,TLC5510AI是10M最高采样率,超超频12M问题都不大,这几个器件都不是12M采样率的硬伤,12M实时采样的瓶颈是单片机,在有数据需要周转的情况下,它是没法生成12M的脉冲。
此系统改进的思路是用FPGA取代单片机,也可用单片机加CPLD来实现,但这种复杂逻辑又得上SRAM来做为高速采样来的数据的缓冲池,这反而又不经济了。

比较有效的方法有两点
1。单片机超频。
2。用等效采样,虽然对瞬变信号不敏感,但对周期出现的信号还原能力比较强。

楼主:
经过仔细盘问工作特性,终于整明白了,卖家这12M的实时采样率是如何达到的。

把24M晶振的振荡信号直接接到TLC5510的CLK端了,单片机只管读,AD时钟不受控。头一次接触到还有这种用法。I 服了他。

话又说回来,这个方法的确有它过人之处。

网友A:
经过仔细盘问工作特性,终于整明白了,卖家这12M的实时采样率是如何达到的。

把24M晶振的振荡信号直接接到TLC5510的CLK端了,单片机只管读,AD时钟不受控。头一次接触到还有这种用法。I 服了他。

话又说回来,这个 ...
引用 楼主:

这样还不如搞个逻辑+缓存,直接送usb口算了,用pc来处理

网友L:
这样还真不如一片stm32,片内ad或者片外ad.至少不会像他这样1k都搞不定.
一个做精度一个做速度

楼主:
这样还不如搞个逻辑+缓存,直接送usb口算了,用pc来处理
引用 网友A:

您这思路也很对的,早年的并口示波器就是这架构,没单片机的,一处AD+高速Fifo(IDT7204)+时钟产生电路,波形数据由并口直接读取到PC内存中,重绘波形。升级到USB接口,可选USB转并口来完成接口部分,典型器件可取FTDI3232或沁恒的CH341A。

楼主:
回复 网友L:
正是因为AD时钟不受控,所以测试1K脉冲时,如果选1ms,或者500us及更小的时基去读AD值时,不会出错的,能读到真实的波形。前面发的波形畸变图是由于时时基为200mS. 采样的精度远远劣于波形的频率了。所以波形无法真实还原。
他这个东西,测量时,从最小时基往上调,还是能找到即能看清波形的细节,又能不失真的时基的,所以我说它有过人之处。
改进策略,4M以上采样时钟不受控,4M以下的时钟由单片机软件生成,根据上位机要求的时基特性采用二选一送AD的clk端。
时钟不受控时,达到真实的高采样,单片机只管读数据;时钟由单片机生成时,既生成时钟波形,同时读数据。达到同步AD变换,利用等效采样,低时钟AD变换也能得到较高的等效采样结果,可较好的还原有重复出现特征的波形的。

网友S:
热肠赶紧
出个改进版

网友T:
:lol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B:
咱分工搞个先进的,我弄a3p060+sdram32M+200Mad(ti),然后根据命令送出。
其他人搞示波器解码。

我那个sdram ip core 不好开源,我搞了两年才搞定(非常小)。epm240也行,只是效率偏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不搞高端的,前途不明,最多搞个60M实时采样的,器件好买,电路好设计,整体成本低。

网友U:
我能做200M采样 32M存储,动态实时显示8路逻辑,100MB网口给PC

网友H:
实际上要做好的话数字部分难度并不是很大,关键还是模拟部分难做好。

之前想过做个袖珍手持式的,材料准备差不多了,就是没找到合适性价比的PLL,没法做等效采样。
——没有等效采样的数字示波器,终究只能是玩具级的。

网友V:
都是牛人啊

网友W:
注意概念:双踪,双线,双通道。

网友X:
这种东西,能叫仪器? 唉 中国人

网友Y:
虚拟的不错,方便,功能很强

网友Z(2011-02-14):
2303就是个很大的瓶颈啊,最高到115200,也就10K字节而已,如是8位采样,每秒只能送约10K的采样数据,何来12M呢?如果采了先缓存,这实时性就太差了

网友AA:
示波器,公司的用用好了,100M,2通道,何必自己买呢!呵呵

网友AB:
要是上位机用的USBEE AX ,那就应该是68013的方案。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AC:
好用吗?期待中

网友AD:
楼主哪买的给个链接   dreamer_vincent@163.com   thank  you

楼主:
淘宝搜一下用关键词“虚拟示波器”,然后选北京地区即可找到。

网友AE(2011-03-16):
最高采样才12M,实际测量就地多了,至少100M用得才过瘾

网友AF:
布的板也太过山寨了。

网友AG(2011-10-11):
看了古板的诉说和大家的评论,俺也想说说俺的见解,已经查过TLC5510A的资料,这个IC最高采样率为20MSPS,正如古板诉说的那样,ADC工作于采样率为12MSPS的速度中是没有假的了,是真12MSPS,但至于单片机有没有能力对这些数据处理完,那是单片机的事了,反正这个示波器的采样率为12MSPS,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哈哈!卖家没有说错!PL2303为USB2.0非高速的IC,就算是以FULLSEEP 12MHz的速度来工作,时钟传数据效率为100%,也只能到12MHz/8=1.5MB/S,也就是在电脑上看到的采样率最大值小于1.5MSPS,真的是伤心太平洋啊@

由此可见社会阴险啊!并不是中国做不了高质量的产品,而是为了赚钱,不摘手段的骗钱。

网友AG:
买一台40MHz模拟带宽,实时采样率为250MSPS的数字示波器也就1500RMB左右!或更便宜的!虚拟示波器真的是浮云啊!

网友AH:
看看,好用我也买个~

网友AI:
求LZ试用……

楼主:
定性分析能凑合吧。软件还有待卖家优化,速度也是个瓶颈。

网友AJ(2013-04-24):
引用 楼主:
定性分析能凑合吧。软件还有待卖家优化,速度也是个瓶颈。

为什么一定要将所有的数据都要传回到电脑端呢??
1.信号很多都是周期的;
2.用户单位时间所能接收(即看得过来)的信号是有限的..

网友AK:
这个原理图能不能做到20M,我申请了空PCB。也想做一个。。请大侠们分析一下原理图。谢谢。
不知道能不能发网站或名称,如果你想要申请空板。可以PM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