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能烧程序

楼主(2011-01-05):
前段时间在淘宝买了块STM32的板子,我收到发现串口不能烧程序,寄回卖家说用JTAG,把什么“保护”给弄了下,当时我也没具体问卖家怎么回事。这是不是说明STM32是已经用过的芯片,要不然新的片子怎么会串口都不能烧写呢?
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2楼啥意思?
BOOT都设置对了,我寄回给卖家了,他弄好了,说是用JTAG把“保护”给弄掉了。
这图可以看出FLASH有protected ,unprotected两个状态。所以我怀疑是个用过的片子。

网友A:
那卖家是如何修好的呢?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串口通信正常,不能烧程序。我用的是LPC1768,我觉得不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这个板子是我自己做的,买的全新的芯片,做了两个板,一个可以烧程序,一个不能烧程序,郁闷中。

网友B:
正确设置BOOT。 BOOT1 = 0; BOOT0 = 1;就可以串口烧了。注意,烧之前复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好像是用JTAG弄的,我当时也没问。
5楼
不是BOOT设置的问题。我寄回给卖家后,卖家也确认不是BOOT设置或者没按复位。卖家当时先以为虚焊,然后又以为23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