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通俗的帮俺讲讲四层板增加内电层方式的不同

楼主(2011-01-05):
上面截图是做四层pcb时候,增加plane与layer的情况,请问有啥区别,哪个更专业效果更好一些。
谢谢

网友A:
plane为地或电源层,通常采用分割画法;而layer和顶或底层类似,一般作为信号走线用。如果是布四层板的话,中间两层就该选择plane——即地或电源层。

网友B:
LS正解,我在资料书上看到也是这样的

网友C:
当然上面好了。一般中间层尽量不走信号。
signal
vcc
gnd
sign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加的layer都是正片吗。

网友D:
plane为地或电源层
里面是不能走线的,我还是喜欢用lay的

网友E:
碰到一块外国人设计的板。中间两层走信号,表面两层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