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0-MFC问题-cannot open file "Debug/XXX.exe

楼主(2011-01-05):
照着书上的例子,弄了个十分简单的MFC程序,但是生成程序后,老是提示这样的错误: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ebug/XXX.exe",到网上查,都说是调试时,程序在运行,但是根本没有运行的程序啊,把软件从新安装,第一个运行那个例子还是有这样的错误,实在解决不了了,大家帮我分析分析,看是什么原因,是我软件安装问题,还是系统问题,或是生成程序时,步骤有问题

网友A:
检查文件的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到存盘目录去找工程文件时,却见不到这个文件夹,但从软件的“打开”选项处,却能打开这个文件,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B:
重启一下基本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启也还是提示错误的,重装软件都好几次,可还是不行,为这个错误,快折腾一晚上了,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B:
LINK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ebug/XXX.exe",

是链接时候出错,似乎是写入XXX.exe文件的时候出错。
看看你电脑里那些杀毒软件,或者系统程序把这个exe文件给锁住了,其他程序是无法再写这个文件的。

另外,别用什么Vista或者Win7之类的系统,用XP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出谋划策,呵呵,我把软件重新卸载了,把安装目录的所有相关文件夹,都删除干净,重启了电脑后,又把杀毒软件,安全软件全部都关掉,重新安装了一遍,又重新做那个例子时,不再提示错误了,程序能正常运行,并且,我再去找程序的保存地址,也能看到这个文件夹了(昨天是一直找不到),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