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05):
我的程序data=19.2 xdata=0 code=510
但是为什么生成的.hex文件有5.8K。请问.hex的大小和什么有关系,原先写的时候是把所有的程序写在一个.c文件中,后来分开多个.c和.h,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呢?还有为了方便把所有的.h加载到了一个.h文件中,每个.c前面都#include了这个.h 是不是也会造成它变大呀?

网友A:
选择合适的编译优化等级,更重要的是程序结构。

网友B:
LZ说的5.8K是文件本身的大小吧,这和HEX代码大小是两回事

网友C:
不必关心HEX大小

网友D:
LZ说的5.8K是文件本身的大小吧,这和HEX代码大小是两回事
引用 网友B:

正解

网友E:
转成bin就明白了.

楼主:
知道没关系,但是我现在用的单片机FLASH是4K, HEX文件太大了,烧入的时候没有全部烧进去...

网友F:
code=510
4KFlash一定可以烧烧写进去的,看看下载软件或芯片型号设对没。

网友G:
楼主应该Google了解一下HEX文件的格式标准

网友:
直接上汇编就得了.

网友H:
BIN才是文件的大小,HEX好像是BIN的二倍

网友I:
BIN才是真实大小,HEX不是真实大小。。。
打个比方:LZ一个箱子可以装4升东西。  LZ的一瓶沙子有2L, 装到瓶子后连瓶子总体积有100升。  沙子肯定能装到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