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刚设计了一个切换电池和外接电源的电路

楼主(2011-01-05):
刚设计的一个电池与系统电源切换电路, 电池电压V1=8.4V(最高),7.0伏(最低)
外接电源V2=12V.
控制信号V3=3.3V
系统电源VSYS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希望满足:
(1)V2掉电时,若V3=3.3V,VSYS则输出V1的电压,若V3=0V,则VSYS输出=0V
(2)V2有电时,则无论V3怎么变化,VSYS都由V2输入。

大家帮忙看看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A:
设计的不是一般的啰嗦了
V3用开关管控制V1足矣

楼主:
是有些啰嗦噢。。 改良版制作中。

楼主:
搞定这下简单多了。

楼主:
没人看呃。。

网友B:
MOS管截止时,电源V2会通过MOS管内部体二极管对电源V1充电。

网友C:
后面电路可以。

网友D:
都用了两个个隔离的二极管,还有没必要加个MOS管?

网友A:
MOS管开关作用,受控于3.3v

网友D:
我意思是说:有没必要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6楼:maychang老师:
这个充电电流是微安级别的吧。 而且一部分电流还得从R9上跑。

To 8楼 lyjian

加mosfet的目的是可以在用电池的情况下,通过V3系统可以关闭自己的电源。

网友B:
11楼:
D4的两个阳极看不清是否接在一起。
若接在一起,就有12V对8.4V充电问题。
若未接在一起,当然不存在什么充电。

网友D:
接在一起又怎么充电

网友D:
你的系统有两个电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有一个电池,是在主电源掉电的情况下才给系统供电,起到备用作用。

平时这节电池是不用的,处于长期的涓流充电情况。
掉电后只要能**个10分钟左右就行了,能够让我把掉电的信息传上去就可以了。传完了,就自动关机了。

阳极接在一起的话,就像maychang说的那样通过MOSFET的体二级管给电源充电了。

网友E:
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不行吗?即使两个电源同时用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A:
楼上,他需要的是用3。3来控制的

网友D:
看错了,认为12楼是要问“D4的两个阴极是否接在一起”。

网友F(2011-04-02):
还是很多余,用V3去控制掉电后是否使用后备电池V1,那还不如去弄个开关了去控制,替掉MOS管,省去一大堆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