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有热电偶测温程序共享一下?

楼主(2011-01-05):
查表,直接计算都行,不知道如何写这个程序

网友A:
这个东西要程序也没啥用啊,你应该需要的是弄懂热电偶到底怎么用,弄明白了,自然就会写它的程序了。

网友B:
我用的是8腿的24位ADC直接接热电耦来测的

网友C:
冷端补偿呢?

楼主:
我用16位的AD+32倍增益

我只测20--80度

它和热电阻是一样用吗?

网友C:
怎么能一样用呢?
连热电偶是什么特性都不知道,怎么能设计相关产品呢?
需要加冷端补偿的。

楼主:
我说的是程序上是否一样,查表,只不过一个是查电阻,一个是查电压

补偿打算用430内部温度直接测PN结电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你自己尝试着自己写完就知道到底是否一样了。

哎,飘过。。。

网友D(2013-09-05):
程序编写很简单,自己动手写吧,写了你就会很明白了,首先你要知到热电偶是输出毫伏级电压的,这个电压要用运算放大器放大100倍,再用单片机的AD功能算出温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