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45RL,我想上位机,下位机USB通信,知道的介绍下

楼主(2011-01-05):
FT245RL,从网上找了些这个芯片的资料,但还有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希望了解的或用过的,介绍下,(我是刚刚接触USB方面的东西,感觉理解的含含糊糊的,希望大家给我扫扫盲)

楼主:
大家能介绍个,不用自己写驱动,只用写些上位机,下位机程序,再做个相应硬件电路就能通信的USB芯片,不知用什么芯片可以

网友A:
数据通信量不大的话可以考虑用hid方式,免驱动!
目前用的比较多些!
芯片可以考虑用c8051f320/340

欢迎到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B(2011-02-23):
我说说FT245RL,相对与FT245BM 这个片子不使用外部配置芯片93C46,也不使用12M晶体:内部集成了。
这个片子如果你不对内部EEROM进行配置,装上驱动后被认成一个COM口,只是你可以用任何速率发送和接受数据。如果对EEPROM进行配置就有了你自己定义的PID VID 以及设备描述符等信息,你需要编写驱动程序进行控制。
而在FT245数据接口,是一个类似68013异步SLAVE FIFO的接口。其他主控芯对这个FT245RL读写,看到读FIFO非空就可以读,写FIFO非满就可以写。这样而已。
学习FT245的最好例子就是 ALTERA的USB BLASTER 。里面有个FT245和一个CPLD。。。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