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和PMOS管联合使用

楼主(2011-01-05):
经常见到IC框图内的一种电路,将NMOS管和PMOS管接在一起使用:栅极接在一起作为信号输入;源极和漏极接在一起作为输出。电源和地分别接在另外的漏极和源极。这个类似半桥电路?能工作吗?

网友A:
应该是上下管源极接地和电源,而漏极相连作为输出。此为推挽输出,应该是原理性表述。实际采用分离器件的话,不会如此简单。

楼主:
推挽输出?效率如何?

网友A:
to 3L:

理想状态下,效率接近百分之百(那也就是两个上下开关)。但实际器件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B:
应该是P/NMOS 的源极接电源 而对管的漏极相连作为输出  栅极相连作为输入  构成推挽式功率放大输出电路
但在实际中需要选择对管

网友C:
效率是78.5%

网友D:
6楼:
你说的效率数值是有条件的:正弦波,幅度达到电源正和电源负,静态电流为零。

楼主:
推挽放大与D类放大有区别吗?

网友E:
D类放大器工作于开关态,推挽放大器则是一种形式,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开关的。

网友D:
“推挽放大与D类放大有区别吗?”
不是同类,无法比较。

楼主:
谁有开关型的推挽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