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日系电视机的HDMI与国产电视的不同

楼主(2011-01-06):
最近做了一个产品,接国产电视就可以,接日系电视机,就会出现没有声音,或不出图像的问题,我想知道到底国产电视与日系电视有什么不同?有知道的大侠请帮个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制式不同,国产的是PAL制,日本的是NTSC制。

网友B:
首先确认支持格式不

之后日系电视机对信号格式,时序要求比较严格,必须严格按照标准做才保证能出

有些显示器的确很难伺候

网友C:
说明你们产品的兼容性不行。有条件的话,最好用标准测试设备测一下,比如泰克的测试仪器。

网友D:
标准的HDMI需要有ID code对才能出图像的

网友E:
应该是一样的呀
HDMI接口那里有个IC,是烧EDID的。我估计国产的和日本的,那个EDID烧录的东西不一样,才导致现在的这个情况。HDMI本身是没有差别的。

网友F(2011-02-21):
HDMI是个标准的接口,全世界都是一样,有区别的就是每个公司的EDID不一样,HDCP key查查看是不是有烧写!

网友G:
应该是由于HDCP 的原因,我可以帮助解决

1# samsong

网友H(2011-04-09):
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一般来说HDMI对阻抗要求还是比较严的,否则就会出现兼容性不好的问题,但绝对不是HDC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