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了几个中颖IC

楼主(2011-01-06):
从中颖的一个代理那里拿了几个样片,下载了ISP51,然后开始烧写程序。

开始的时候,用自己的两块板子拼凑了一个烧写台,用标准的串行口下载,结果通讯错误。

弄了好几天,成功过一次,但这设备烧写某家的51就OK了很多个。

然后,重新做一块子,专门用一个IC和两个LED去监测RX,和TX信号,烧写某家的51,这两个灯都是闪动的,即使板上没MCU,也有RX的闪动。

奇怪的是,放了中颖的mcu就连RX灯都不动了,

昨天跑去代理那里,用他的下载器证实其中一个IC已经是坏了,然后,看着他把样片重复写了好几次,就买了他一个下载器。

回家后再烧写,发现第一次OK,第二次又把样片打死了,换一片,也是这样,彻底无语。

注:所有的操作都是在下载板或者是下载器进行,没有接其他芯片

网友A:
不知道您是哪一颗IC。如果是88f54,如果可以,请注意将P1.0,P1.1接地,再烧写试试。如果是4051/2051 就是P3.4,P3.5接地。然后再试试?烧写的时候需要先按钮自动操作,然后按钮确定,接着给IC上电。

楼主:
你说的这些问题,那个代理肯定会跟我说,

今天代理说,那芯片回去他那里,用别的方式写入就没问题,然后告诉我,最好要按中颖的那些方式一步一步地写程序,,,,,

网友A:
什么一步一步的写程序?

网友B:
我早就不用串口方式烧写程序了,太麻烦。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没学过)如何用串口方式烧写程序。(还要什么P1.0, P1.1接地!)既然是中颖烧写器S-lab,那就用JTAG端口:只需要代码下载一个步骤就完成烧写了,——下载了就自动烧写;S-Lab通过JTAG口还能仿真。

/

网友C:
都给STC害的

网友D:
用ISP51做中颖的芯片程序下载,一定要选择《自动操作》,单单选择《烧写》是会出现楼主的问题的,原因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说过,是这个软件做得实在是超烂。

不是被STC害得,而是STC在对用户习惯的考虑上比绝大部分的MCU公司做得更深入。

楼主(2011-05-18):
这不是习惯问题,也不是STC害的,

我用过恩智浦的,芯唐的,同一块板,几家都行,就中颖不行。而且死了后,换什么写码器都不行,

用JTAG也不好,占用别的IO口,而且没有通用性

网友E:
我对技术不是很在行,但是SLAB我是用过的,没有出现打死芯片。
确实没有JET51好用,有时会烧不了芯片,但是那是V1.X版本的软件和固件时测试的,后来新出的版本有改进。
我们的8889系列和传统51在设计上存在不小的差异,这对大家使用起来造成了一些麻烦,我们很抱歉,但是你用其他家的烧录电路,或者自制的,能否成功烧录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A:
还是推荐您用JTAG口,虽然没有通用性,但是稳定性比较好  :)

网友F:
用标准串口写了几十K88F2051,一直很好用

只是最近退回5个产品不工作了,类EEPROM数据,配制字正常,貌似程序没运行
重写又正常,正在找不到原因中

网友A:
xiaosun, 不知您的程序内有没有擦除EEPROM的程序?我们遇到有的客户在程序内有改写EEPROM或者写main block的程序,在IC程序飞掉的情况下,误擦除了code, 需要在写EEPROM的程序内加软件保护,在擦除或者编写EEPROM的时候,先要确定是否为程序误入;打开LVR可以减少程序跑飞的几率
这个十分重要,麻烦您了

网友G:
用S-LAB+EM板脱机烧过上万个SH88F52,只有3个有问题。你不会运气那么好吧?

楼主(2011-06-21):
我总是运气不好,还是....,结了算

网友G(2011-08-14):
看看我那个ISP注意事项。

网友H:
一看标题还以为。。。

网友I:
一看标题还以为。。。
引用 网友H:

还以为找茬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