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表ESAM的CLK信号干扰方法

楼主(2011-01-06):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把电表的IC卡槽点引出,通过2M长距离的线路,使用外置卡槽和IC卡操作,数据不能进入电表内部?是否CLK的印象,改怎么解决干扰和衰减!不要说加滤波器和换屏蔽线!其他使用电阻电容完成效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