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动机温度问题?

楼主(2011-01-06):
1.如果把电机的工作过程看成边发热边散热的情况:即  Q∑=Q发-Q散。 那么 “Q散” 可以看作恒定的么?
2.电机轻载稳定运行时,即小于额定功率。那么其温度是室温值还是比室温高的定值?

3.如果2的答案是室温值,那么 “Q散” 应该可以看成恒定的。。。

哪位大侠对电机熟悉啊,请帮帮小弟

楼主:
没人知道么?

楼主:
自己顶起,求大侠

网友A:
我不是高手,但是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这要根据环境温度来确定,一般来说不是恒定的,机壳温度越低散热越慢,到最后温度上升到一定的时候,那就是Q发=Q散了

网友B:
楼上说得有理.
散热系统自然会达到平衡.
散热速度跟温度差有关.
当 Q发>Q散是, 通过温度升高, 可以再达到平衡阶段.
当 Q发<Q散是, 温度会下降, 同样也可以再达到平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