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碰到,不是人人都知道的keil问题!

楼主(2011-01-06):
我定义的数组长度1000,但是观察窗口只能显示到299,如果想观察后面的数据难道要一个一个的写入Area4[300]  Area4[301]  Area4[302] .....
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语法支持数组的一个段的观察?比如我只想观察Area4[500]-Area4[600]的数据,在观察窗口中如何写呢?

网友A:
有另一种监视窗口叫做“Memory”……

网友B:
我倒,这数组真壮观。
普通51内存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只能是CODE型数组。CODE还观察个P.
真是用变种大内存的51,我想一般换成其他芯片会更合算的。

楼主:
谢谢二楼的回复
看memory不够直观,而且还要输入地址,还要数地址,还要关心大小端问题。
三楼的朋友我就不谢了。
期待有好方法。

网友A:
Keil监视的运算符解析能力似乎不那么强大。如果实在想直观的监视的话,干脆开辟一个AreaTemp[300]的数组,然后拷贝赋值,在需要观察的地方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