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TFT屏显示图片不正常

楼主(2011-01-06):
2.4TFT屏显示图片不正常,总是显示两个不清楚的非全屏的小图片,还显示一条正常清楚的部分图片,我现在想把图片全屏显示,可是就是显不出来,望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LCD_SetPos(0,240,0, 360);
for(i = 0; i <43200; i++)
{
        __writeData8(gImage_thx7[i*2]);                        /* 发送像素值*/
        __writeData8(gImage_thx7[i*2+1]);
}

楼主:
现在能显示图片了,但是怎么背景是兰色的啊,是什么地方设置错了吗?

网友A:
SetPanel值未设置正确吧。

网友A:
先要知道是什么驱动IC

楼主:
使用的是ILI9320的,不知道为什么图片有背景颜色。望指点,十分感谢!

网友A:
我没有这个IC的datasheet。你看IC规格书,在那些命令里面,有个命令是设置BGR的,比如ILI9225Bj R03h命令,将BGR位取反试试看。

网友B:
与mcu连接方式是哪种?图片显示不出,检查扫描的方式。底色是蓝色,可以利用R22h,把像素点都写车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