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老化,如何激活?

楼主(2011-01-06):
数码相机的电池由于使用时间长了,容量变低,无**常使用.
其实也没用多少次,决不超过使用次数,只是买了有8年时间了.
电视介绍说放冰箱里冷冻一下再用,可以激活,充电后再用.
有试过的吗?

网友A:
过放电会造成锂电池损坏,无法激活的。

网友B:
直接买新的激活

网友A:
想省钱或者买不到合适的,也可以拆开换电芯。

网友C:
没看过电芯

网友A:
拆开外壳你就见到了。

网友D:
换个电芯吧  聚合物的好些···

网友E:
俺的手机提示我的电池电量过低只有10%了,过几个小时又到40%,再过一会儿就又到100%了,我无语了……

网友A:
楼上情况说明电池已经老化或手机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F(2011-03-03):
电池长时间放着不用比一直用更差,那种容量的损耗是不可恢复的。电池老化,内阻上升,什么怪现象都会有的

网友G:
锂电池也能拆?有没有危险性?

网友F:
PACK都可以拆的。CELL的话要当心,挥发性、腐蚀性还是蛮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