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端耦合电容

楼主(2011-01-06):
我是个新手,出来乍到,想像大家请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运放OP462的,采用同相输入,放大交流信号,请问输入端一定要加耦合电容吗?

楼主:
啊,对了,用正负5V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就看你同相输入端的信号电压实际值了,如果在正负5V之内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纯交流可以直接耦合,如果是叠加在直流上且直流电位较高,那么就应该用隔直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学到了!

网友C:
纯交流时:就一定要加!

网友D:
如果是纯交流可以直接耦合,如果是叠加在直流上且直流电位较高,那么就应该用隔直电容。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