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JET51仿真器,请指教

楼主(2011-01-06):
最近接触了中颖的单片机,用了公司前辈的JET51和79F081单片机在线调试程序感觉比之前的反复烧写方便多了,所以想买个JET51的仿真器学习并进行以后的项目开发用,请问这个仿真器是不是能支持所有的中颖51内核的单片机?88/89系列的能支持吗?谢谢了

网友A:
支持的。Jet51支持所有中颖 8bit flash单片机

楼主:
好的,谢谢了。另外这个51仿真器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了吧,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吧

网友B:
中颖公司据说都是中国的精英;如果能让用户发现什么明显的缺点,中颖公司一定会重奖这个用户。
     所有能发现的微小的不足,早就被公司“攻关”解决了。我们一般用户根本感觉不到,即使有,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罢了。

         我一直使用中颖JET-51,S-lab 开发工具,至今感觉良好;“学会使用”就感觉好。——所有“卡壳”,最终检查出来都是自己“不会用”的问题:要么设置错误,要么JTAG接口接错线序,……等等,有个学习使用的过程。

网友A:
ls,哪位惹你生气了?

网友C:
:D:):lol:P:o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小弟以后有什么不懂的还请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