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DA怎么输出不到参考电压

楼主(2011-01-06):
参考电压是2.5V,数值是4095的时候,输出的电压竟然是2.0189V,输出到是挺稳定。

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输出不到2.5V.
是那种原因?

网友A:
请关闭输出缓冲,输出缓冲不是轨到轨的。

网友B:
还要注意,输出buffer关掉后,DAC的带负载能力会更差

楼主:
谢谢

明天我试试

楼主:
不行啊?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8_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关闭后出现的现象,把缓存关闭后,数据从0v和2.011两个值换。

楼主:
搞定了
为什么这样行

刚好相反呢?
void dac_out_value_data(INT16U value)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8_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 valu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8_0;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DAC_OutputBuffer_Enable;//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网友C(2014-07-30):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为什么这样行

来咨询个问题,那个DA输出固定电压,这个电压的值是在哪里设置的呀?比如说我想它输出20mv的电压,在程序中能直接设置吗?

网友D(2017-03-29):
我也查了好久,网上都说要关闭缓冲区,我甚至怀疑过是否IO口用50MHz频率就不行或者用VET6就不行。因为以前用STM32F103RBT6用10MHzIO口频率都用在产品上批量出货了都没有问题。
最后发现是应该打开缓冲区,而且是程序上出错,应该是初始化前将结构体的每一个元素都初始化一下。
如下,第4行千万不能省。大家都会用库函数,尤其这种例程甚至出现在开发板的资料上,所以要注意。将第4行加上,并打开缓冲区就可以了,不然满电压只有2.94V左右.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DAC_Trigger_Softwa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DAC_LFSRUnmask_Bit0;        // 大哥,这条不能少呀!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打开缓冲可以提高驱动能力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至于以前为什么可以,估计是编译器的问题。第4条不加,随机数有可能导致DAC-CR控制寄存器BIT1位为1,即关闭了缓冲区,因此原本你是要打开缓冲区的就变成了关闭,所以出错了。

网友:
最大电压不是2.5V能够到的。

网友:
楼主使用的什么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