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的问题

楼主(2011-01-06):
我使用MAX6675做温度测量,发现测量的温度比实际温度高3度左右,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先确定你的基准是否准确,普通温度计是不行的,传感器本身也有误差,如果偏差方向不同就会造成错觉。

网友B(2011-08-02):
芯片散热处理没有?

http://armlinux.taobao.com

网友C:
MAX6675是做热电偶温度测量的,价格超贵,我原来问的价格好像至少要40多元/片。

既然是热电偶测量,那么你的温度补偿做了吗?

另外,热电偶信号进入MAX6675后被放大后转换成AD值输出,具体温度值还是要你用代码通过电压温度表格计算的,你还要确定你的表格或者公式和传感器对应吗?
另外,一般热电偶做传感器测量差3度也是可能的,你的热电偶本身未必质量就多好 。

网友D(2013-01-14):
还是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