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哪位大哥做过3D shutter 眼镜的?进来指导一下啊!

楼主(2011-01-06):
最近老板让我了解一下NVIDIA的3D shutter眼镜的原理.
我买了一个一台这个NVIDIA带3D眼镜和同步发射器的电脑.
我测了一下发射器里面驱动红外发射管的波形,发现波形只是几个和场同步同频率的几个波形.波形看起来没有调制信号,不像我们电视遥控器有38KHZ的载波.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
先去了解原理
nvidia 3d vision
的技术。原理是左右镜片轮流开关,显示器也以同样的频率轮流显示左右眼的图像,从
而达到S3D要求的两眼得到不同的影像。那么很明显,一秒钟里这样的轮换次数越多,
人眼所能察觉的差异越小。nvidia之前的一代产品就是因为当时没有120hz的LCD,而使
用60hz的普通LCD时,两眼分别只能得到一秒钟30帻的图像,flicker也就是闪烁现象就
会非常明显,会引发羊癫风等各种不良反应,因此之前都是建议用好的100hz以上的CRT
显示器。一个例外是采用checkerboard技术的大屏幕显示器比如mitsubishi和samsung
的DLP背投式电视,虽然input是60hz但是通过checkerboard每一帻再分解为残缺的两帻
,也达到了120hz的要求,据说残缺是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技术因为两眼分离,理论上
解决了ghosting问题,之所以说理论上是因为实践中显示器和眼镜的同步还是有那么一
丁点的差异因此在很多游戏中仍然能看见ghosting,不过也有人说是因为游戏本身采用
了blur之类断影残红的技术,正好诱发了ghosting,根据俺的经验确实如此,一般有
ghosting问题时关掉影子和特效等往往就可解决。主动式眼镜最大的问题就是贵,目前
完整的一套眼镜是200刀,单买眼镜本身是100刀。显卡必须是N卡的8800GT以上。操作
系统必须是Vista或Win7。绝大多数人还要上true 120hz显示器,目前只有350刀的
viewsonic vx2265wm和400刀的samsung 2233rz两个选择。

网友A:
红外发送的信号貌似仅仅是让左右镜片轮流被挡住。

楼主:
谢谢楼上!原理我大概知道一点.通过红外发的应该是同步信号.可是我觉得那个波形很奇怪.好像不像电视遥控器的信号,不带载波的!我正想办法把波形传上去给大伙看一下!

楼主:
------|_|-------|_|--|_|---------------------------------------------|_|--|_|--------|_|--|_|---
                                 |<------------------------------------120HZ------------------------>|
波形基本上就如上图示意,脉冲很窄,这里示意比较宽,脉冲的宽度也不太一样,大概20us的水平,然后一会儿3个脉冲,一会儿4个脉冲如上图.3,4个可能是区分左右眼的?这个脉冲不应该是载波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