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学习FPGA?

楼主(2011-01-06):
请教:
怎么学习FPGA呀?
学习FPGA时,是先学习HDL呢,还是先学习FPGA硬件呀?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FPGA硬件就是一对数字电路,了解原理、熟悉使用细节就OK啦

不知道LZ所说的学习FPGA硬件是指学习哪些???

先学数字电路吧,把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弄明白,然后再学HDL

网友B:
学习内容和顺序:
1 数字电路
2 HDL语言
3 FPGA内部架构
4 FPGA相关软件工具

网友C:
从LZ认为容易的入手,这样可以培养成就感。以后就有动力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已在大学学过了,下来,我准备先看Verlog HDL语言编程,再学习FPGA内部架构及相关软件工具!呵呵
Verlog HDL语言编程教程如下图:

网友D:
只要有点数电和电路基础就可以开始学了,有条件最好弄个实验板来做做实验

网友C(2011-02-14):
从modelsim和simplify pro开始搞,从编解码入手.

网友E:
对FPGA的结构先了解下就行了,重点是学习编程 有个好的实验板和教程是很好的开始。

网友F:
这是一本好书!!

网友G:
来看答案

网友H:
求推荐一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