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中断

楼主(2011-01-06):
请教各位前辈:
     我有两个USB设备,一个是通常的U盘,另一个是公司的产品,公司产品通过USB电缆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在PC端监控传输状态.不断插拔U盘,另一个设备偶然会出现数据传输中断,请问这最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PC主板集成的USB hub是什么型号的,支持几个下行的USB device? U盘,公司的产品用的USB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两个都是插在PC机箱上的,应该够的吧!公司的产品用的USB型号是CY6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