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最基本的能带3.5TFT彩屏的arm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1-06):
带tft驱动的那种,2440太高级了吧,呵呵,
其它的要求基本就串口,12bit ADC。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加LCD控制器,淘宝有卖,自己用FPGA同样可以

楼主:
那玩意不是贵嘛,呵呵

网友A:
比2440便宜,而且FPGA做的,二三十就差不多

楼主:
可惜咱fpga一窍不通啊

网友B:
周立功有做好的,MT100

网友C:
可以考虑S3C2416,总体成本远低于S3C2440,性能却更高:
1. 16/24bit TFT控制器
2. 12bit触摸屏控制器
3. 6路12bit ADC
4. 3通道RS232串口
5. USB 2.0 Device
6. SLC/MLC NandFlash控制器
7. SDRAM/DRAM/DDR2控制器
8. 硬件2D加速器

楼主:
周立功有做好的,MT100
引用 网友B:

没搜到相关信息啊

网友D:
MCU接口TFT驱动板. MicorGUI系统
可以找我,有现成的东西。www.asmtek.cn

网友E(2011-04-14):
我们交流下

网友E:
咱们交流下。QQ 244344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