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和单片机用一个7805供电 数字地与模拟地

楼主(2011-01-06):
ad7705跟单片机用同一个电源供电行吗,看有些关于AD7705资料上写“数字区和模拟区尽可能在底面分开布线,模拟接地与数字接地应只在一个点连接在一起,以避免出现接地环路,并用屏蔽网格技术加以屏蔽,最后要以星型结构接入系统公共接地点”有些不明白,各位能给一些指点吗。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电源要很好的处理,否则纹波和噪声会明显影响转换精度,基准在变化,转换值自然也随之变化,资料上讲的就是降低电源干扰的方法。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一点接地可以避免共阻抗耦合,从而使得数字噪声不会干扰到模拟信号

网友C:
:)其实也不要怕,只要你把滤波电容用好了就没问题,我还是在万能板上搭的一个AD7705电路,和开发板一起使用一个电源。还是用电脑的USB取得电源的。前边是我的程序,电路不知道咋上传,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
AD7705的数字部分和单片机一起供电没问题.
但模拟部分供电要小心,反正我是独立供电的,因为会直接影响测量精度.
“数字区和模拟区尽可能在底面分开布线,模拟接地与数字接地应只在一个点连接在一起,以避免出现接地环路,并用屏蔽网格技术加以屏蔽,最后要以星型结构接入系统公共接地点”,这个可以参考AD7705的实验PCB的布线.

楼主:
怎么区分AD7705的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和单片机通讯的几条数据线外,基本都是模拟电路部分.

楼主:
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电路中数字地是哪个啊?是ad7705的地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地都是一个地.只是在哪里接入就有很大的说道.
模拟电路处理小信号,地电流较小,而数字地电流较大,而且是脉动的,没人希望这个脉动叠加到模拟电路里去吧?!所以才有了分开走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