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问题

楼主(2011-01-06):
我用定时器从USB口接收数据,接收到的数据在RichEdit中显示,定时器200ms启动一次,问题是:在开始接收数据时很好,速度也快,可是当RichEdit写满显示不开时,接收数据速度明显变慢,当清掉RichEdit的内容后速度又变快了

网友A:
你显示的方法是什么?

楼主:
MainForm-> RichEdit1-> Text   =   MainForm-> RichEdit1-> Text   +   temp;

楼主:
temp   中是接收到的数据,我觉得用Text   =   Text   +   temp不太好

网友B:
MainForm-> RichEdit1-> Lines-> Add(temp);

楼主:
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那你还要什么办法?MainForm-> RichEdit1-> Text这个是在内存当中,你的数据越多,占用内存越多,速度也就越慢,你只能减少显示的数据,才能加快显示速度。

楼主:
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除了显示次数有没有其他方法,我看到Cypress   的控制面板也用的是RichEdit没有出现我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C:
Cypress   也可能是利用线程来解决的。

楼主:
哦,谢谢各位的帮忙,我试了,用
MainForm-> RichEdit1-> Lines-> Add(temp);
就好多了。

网友D:
好累,好困

网友E:
RichEdit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在写eagleComm串口调试软件时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不记得咋解决的了。

网友G:
我感觉是缓冲区小的原因吧。
或者是读USB的时间间隔长,如果改短一下会不会好些。

网友H:
VC的方法很多,真不知道哪个方法更好用啊,还有其他的显示方法吗?

网友I:
我想是缓冲区开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