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阳师傅,请教你个问题

楼主(2011-01-06):
春阳师傅,请教你个问题:拜读了你博客里的关于磁记录的大作,想问一下,现在保存在移动硬盘里的数据文件能保存多少年?为了我能用一辈子这些数据,需要经常读出来再写回去吗?

楼主:
就担心有天里面的文件全消磁了,那我就傻眼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十来年应该没问题,但硬盘的自身其他可靠性因素是个问题。建议刻盘保存数据。

网友B:
刻盘好像也是不超过十年吧。而且还要定期复刻盘。

网友C:
磁记录设备通常可以保证10年的有效期,但实际上会久一些,但数字文件不同于模拟信号,坏一位就全完,所以有效期是以0损坏为前提的,用特殊技术手段,比如专业表面扫描分析等,磁盘的有效记录时间会大大延长,但这需要专业设备,老文件需要保存时最好刻成光盘或定期(十年左右)转入新硬盘,因为硬盘接口也在不断更新,像20年前的ST506接口现在是根本找不到能够支持的PC设备了。
光盘的有效数据保存时间则要看光盘的盘基和记录介质材料,现在有百年金盘,柯达等厂家都有出,常规保存条件下据称可保持百年的可靠性,普通廉价光盘则主要看保存条件,普通条件下大约5-10年,关键要避免光照和风蚀,品质合格的压制光盘通常可以保存至少30年。
我手里至今保存着1993年首次装机用的120M Conner硬盘,已十几年没通电了,前段时间曾挂机看了一下,数据还完好,现代硬盘的记录密度远大于当年,估计衰变率会高一些。我手里还有大量1980S出品的欧美原装磁带,去年回家时曾翻出来听,无明显变化,毕竟是模拟记录的,同时还有些1980S出品的欧美原装CD,都是压制盘,保存条件较好仍完美如新,但2000s买的一些盗版DVD,有的不到一年就变色报废了。最早用的刻录CD已有十余年历史,比如WinME操作系统,俺偶尔用其做DOS引导,已经十分陈旧,有时已无法读出。我手里还有大量软磁盘,包括3寸和5寸的,十多年没动过了,还不知好坏。

楼主:
磁记录设备通常可以保证10年的有效期,但实际上会久一些,但数字文件不同于模拟信号,坏一位就全完,所以有效期是以0损坏为前提的,用特殊技术手段,比如专业表面扫描分析等,磁盘的有效记录时间会大大延长,但这需 ...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教!

网友D:
硬盘的设计保证寿命大约是十年,但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
我手里也有个200M硬盘,装的是DOS3.2,内容是当初画的一些原理图和电路板图,以及对应的单片机程序,现在读写仍正确。

网友E:
春阳老师和maychang老师的古董还真不少!;P

网友C:
古董也是财富啊……:lol

网友F:
春阳老师和maychang老师本身就是二姨家的古董, 也是二姨家的财富啊…… :lol

网友G:
请教”二姨家“是什么意思,常常看到有人这样说。:)

网友D:
11楼:
“二姨”就是21啦!

网友H:
精华的东西,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能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