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个4-20mA输入防反接电路。

楼主(2011-01-06):
求大家推荐一个4-20mA输入防反接电路,越简单越好。谢谢大家了!

楼主:
详细点啊,贴个图

网友A:
在回路中串个二极管即可,这么简单还需电路么?

网友B:
4-20mA是恒流源,一般允许串联三个250欧电阻,即最大输出电压在15V以上。串联一个二极管压降仅0.7V,不会影响工作。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个保护电路是在采样电阻上并个二极管,到底是并个二极管好还是串个二极管好?

网友B:
6楼:
把图贴出来吧,否则很可能出错。
并联二极管,目的是反接时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二极管压降。一般的放大器输入端允许很小的反向电压而不损坏。这样接的好处是反接时4-20mA电流不会中断。

楼主:
如图,一个是串二极管保护,一个是并,那个更好点?

楼主:
假如两个系统如果共地的话似乎接反了也无所谓,如果不共地,就像maychang所说

楼主:
我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并联 如果反接的话, 4-20ma  的+、-两端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C:
串着用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并着得慎重,得看电路。
小心电流从芯片内的钳位管脚到GND的小二极管流过。

还要看你防反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中误操作反接,还是真的有反向电流。
如果防止误操作的,那还是串。

如果真的有反向电流,可能有些要求负载回路不能断,就需要并二极管了。

楼主:
电流短路不怕啊,不会把什么烧坏的,I平方R

网友A:
采用电流环传输时通常不会共地的,否则也无必要采用电流环。

网友B:
电流环,如果串接的各设备共地,根本就不能工作,统统短路掉。

楼主:
谢谢!我是防误操作,串着应该更安全点,不过来不及了,样品都已经实验完了才想起来。所以并一个二极管比较方便点,请大家推荐一款正向导通电压小于0.3V的二极管吧,刚才查了我的器件手册,模拟输入电压最多可以低于地电压0.3V,所以如果有正向导通电压低于0.3V的二极管还能凑合着用一下,下次改板再串个二极管进去,拜托了!

网友C:
选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正向电压低的二极管,选萧特基二极管吧,这个正向电压最低。

楼主:
我看到的电路上是并了一个瞬间抑制二极管1N6269,这个是防反接吗?防的住吗?

网友D:
在输入上加个整流全桥:lol就不用考虑极性了~

网友:
一个是两线的整流桥,正插反插都可以正常使用,一个是三线制的在24V上使用一个二极管,插反截止。 你说的并联一个二极管是不是2线制里面那个D2,我用的是一个防雷击管,防脉冲的。不太了解并联防插反的。

网友E:
接个保险丝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学习了!谢谢啊!楼上的楼上能否解释一下三线制?电流输入防反接和24V电源输入防反接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在大家的讨论里看到电流环好像是把好几个需要电流信号的设备串接进来,但是如果串接进来的话,一个设备的电流输入端开了另外其他所有的都不能得到信号了,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非得叫做电流环?请前辈们解释解释,让晚辈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现在明白了,我原来看到的并的二极管只是防雷击,防脉冲的,不是防反接的。防反接是要串才行,请前辈继续回答我上面的问题

楼主:
如果电流环带的负载不多的话,几个二极管的压降可以不用在乎。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二线制前置电路消耗的电流大于4mA,那电路一启动就已经超过4mA了,就不能输出4mA的下限。就要使用三线制,让24V输入来提供电流。
第二个问题都一样的,就是个防+-插反。二线制一样可以使用串个二极管,但是插反就无法工作。使用电流桥是任意插都可以正常工作,可以不考虑输入极性。

网友F:
肯定是串联二极管了,若有条件,最好试验桥堆。

网友G:
在输入上加个整流全桥:lol就不用考虑极性了~
引用 网友D:

前提是不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