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对接的肖特基二极管有何用(如图)

楼主(2011-01-06):
1、为什么USB出口处要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是防止接反吗?
2、另一张图中为什么又要再加一个与之对接的肖特基二极管?这样不是变成无法导通了吗,又怎么向下一级电路供电呢?

如果需要整张图,我马上发上来

网友A:
用二极管:防止板子上的VCC5反灌到供电线缆上,USB和header5的头
用肖特基:肖特基压降小,电源损耗小。
两个接头处都用了肖特基:防止USB供电的时候,VCC5V反串到header5里面去,同样也防止header5的电源反串到USB中去。前提是两个供电电压不相等,谁高谁供电,而且不影响。

网友B:
用肖特基管是实现钳位功能,防止外部引入的高压击穿内接口电路,肖特基管的结压降低,正好处于合适的钳位电平,不可用普通硅管代替。通常对数据接口的钳位应该用两个肖特基管,同时钳位正负电平。
第二个问题楼主描述不清,图也未反应出,如果是头尾对接的则不是肖特基管而是TVS,用于泄放外部高压,通常用于工业现场,但不能替代肖特基管钳位,二者应对的对象不同。

楼主:
第二个问题在二楼的启发下想通了,是为了防止两个接口同时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