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PWM的上拉或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1-06):
在PIC16F677的PDF中PWM部分看到如下部分:
“当使用PWM 模式时,应用硬件必须在PWM 输出引脚上外接适当的上拉和/ 或下拉电阻。"

我的应用是PWM接三极管驱动微型步进电机,请问我仅仅在PWM引脚接下拉电阻10K是否可以?还需要上拉吗?

6线步进电机,一个脚为高,便锁死电机。

网友A:
一般地说,如不接下拉,在上电时电机会冲一下,接10K太大了一些,我的经验接3K以下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上拉10K,下拉100K,都加上,会有问题吗?

网友B:
下拉或者上拉,必须看你的驱动电路在单片机复位之后保证电机停转的状况需要什么样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