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单片机远程控制的问题,如何跨网关连接

楼主(2011-01-06):
我查看了好多资料,多数都是在同一网关下的局域网内实现的,有个别资料提到可在任何计算机上实现远程控制,可以跨网关,但都没有提细节,我感到很困惑,是否跨网关,在设计上有何区别?

如果所谓的远程,是指任何地点,只要是接入互联网,用浏览器就可以控制就爽了,而不是局限在同一局域网内的距离。

网友A:
完全可以实现,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即可,完全自己写除非是资深专家,至少我没听说过谁有这个能力,也无此必要,通过裁剪操作系统或TCP/IP协议栈即可实现。

楼主:
完全可以实现,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即可,完全自己写除非是资深专家,至少我没听说过谁有这个能力,也无此必要,通过裁剪操作系统或TCP/IP协议栈即可实现。 ...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是跨网关,设计上需要多出什么部分??我看好多人设计的都是强调同一网关。

网友B:
跨网关就在路由器里设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B:
通过使用路由器端口转发的功能来实现因特网的远程控制

网友C:
跨网的应该需要一台固定IP的服务器,或者需要一个域名解析转发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