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通过can总线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1-01-06):
我想通过CAN总线接受命令,(采用at89s52单片机),在另一端通过rs422输出命令去控制其他器件. 并且也从rs422端接受信息,然后发送到CAN总线上.也就是CAN总线<——>at89s52<——>rs422。请问这样可行吗?

网友A:
看到传说中的直播了?

网友A:
楼主想做的实际上是一个CAN-到422转发器或网桥,并且还是一个是一个主节点,已经有现成的产品了,如果是做应用的话完全可以不必去开发了。

网友B:
哪个系列的?:$

网友C(2011-02-11):
必须可以啊,这不就是CAN总线转串口嘛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周工有很多例程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