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中做机械孔

楼主(2011-01-06):
最近有一块板子打样回来发现有几个机械孔没打,后来跟厂家沟通,厂家的解释是:如附件图片,红色圈起的一项打钩后,转换出来的gerber就没有这些机械孔的位置,红色圈起的一项不打钩,转换出来的gerber就有这些机械孔的位置。

我觉得画板的时候在KEEPOUT层画一个圈,就是板子边缘了,再在里面画一个圈,就是机械孔了,我这样来做机械孔是正确的,如果把KEEPOUT打掉,那圈在哪一层呢?
是我理解错了么?

楼主:
希望我们的打样厂家看到不要多想,就是讨论一下

网友A:
keepout顾名思义,他的意思就是在他阻止走线及覆铜。但是在制板时没有像outline一样切断。主要作用是规定一些不允许走线区域,及覆铜区
你要画孔就在keep out layer画线就对了。勾选keepout,表示的意思是圈的范围内禁止覆铜。你要看清楚是keepout还keep out layer。

网友A:
你这样设置,不管在哪家做板厂,做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B:
这和打样厂家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你自己的设置错误,keep out只是表示禁止布线而已,并不代表板子边缘。想要打机械孔,当然要在机械层里面画出孔位。

网友C(2011-05-05):
学习了...让我重新连接了keepout layer的概念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我也学习了

网友E:
直接放个焊盘就行了

网友F:
pa2792
很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