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教STC15F104E有关EEPROM操作问题

楼主(2011-01-06):
RT
不关中断,就不能正常进行EEPROM操作,
关掉之后就能正常进行EEPROM操作了。

看了一下pdf,上面没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进行EEPROM操作时必须关掉中断呢?

网友A:
我还没有用过,打算用。如果是这样,我就得注意了。是不是你的中断没有处理好呢。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网友B(2011-03-03):
是啊,的确如此!也许是为了安全防破吧!

网友C(2011-04-10):
关中断 我想也是有几个考虑吧,
有些人 可能也会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 读EEPROM 而他的控制寄存器等几个寄存器就是临界资源了, 你应该了解下 临界资源操作 如果不禁止中断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个你看书就会明白的。

网友D:
哥们: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E:
学习中,是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