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TFT无法接受非标视频信号,如何解决?

楼主(2011-01-06):
大家好!
  技术问题,2.5的TFT屏,可以显示DVD视频信号,而无法显示自己制作的视频信号发生器的视频信号,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放到电视机上就可以显示,如何解决?
谢谢!
测量数据如下:  DVD:直流电压:0.8V
                             交流电压:0.2V
              视频信号发生器: 直流电压:0.67V
                             交流电压: 3.1V

网友A:
你的同步是负的么
奇偶场时序做的有问题没
行同步带不带均衡脉冲

网友B:
是不是电压匹配问题?
不显示, 是什么现象呢, 能说明白些吗?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把自己的信号发生器的信号的参数逐个测量,和标准信号的技术标准做一个比较。就能得到答案了。

网友D:
没有看明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