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什么条件下can出现主动错误和被动错误!?

楼主(2011-01-06):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有一个类似的贴子,楼主找一下吧。

网友B:
你把终端电阻去了试试,如果这样还是不行,你把节点的波特率故意改成对方接收不到的,看会不会出现被动错误!

网友C(2011-02-18):
主要是防止终端电阻的正确与否的

网友D:
是看是主动节点还是被动节点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