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一下SBCM

楼主(2011-01-06):
如题,一直搞不是很懂

网友A:
我用的是69p55,在《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中关于SBCM的定义:SBCM Mx  ,bbb 是指 mX-A+cy   当MX>=A 时cy=1否则cy=0

楼主:
多谢楼上,但是我要的不是定义

网友B:
你想的是怎么理解?

楼主:
觉得是不是写反了?

网友A:
没有写反,就是这么定义的!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楼主:
那如果A为0,MX不是每次都加1吗?

网友C:
我也搞不明白,比如说我想检测MX中的数字FF是不是减到0了,每次减一,减完地位再减高位

网友D:
没有写反,主要是因为没有减法器

网友B:
减法是用加法来做的,所以你会看到减法的CY置位和加法是相反的.

网友D:
其实你直接理解即可,不用太在意表达式怎么写.

楼主:
嗯,好吧,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