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初次级线圈如何绕才能获得最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2011-01-06):
请 大虾们指教,我变压器的一端输入的交流信号,也接入了一个R1的电阻,变压器输出端的接一个负载RL,请问,如何绕制线圈呢,初次线圈N1匝,次次线圈N2匝,请帮忙,谢谢!

网友A:
要获得最大功率,需要阻抗匹配,即负载阻抗=信号源内阻,考虑励磁电流的话,匝比略大于根号(交流信号源内阻除以RL),但大功率切切不可,如发电机

网友B:
要获得最大功率,当然要阻抗匹配,但在大功率传输情况下(电源内阻很低)却是做不到的,变压器将烧毁。
据楼主所说,变压器铁心好像已经固定,那么可以传输的容量在频率一定情况下就已经确定。

网友A:
像楼主这样的贴子,只能是你猜我猜大家猜:lol,也不知道他是传输一个弱信号呢,还是强信号(传输功率)

网友B:
是,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