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设计的充电器求助

楼主:
首先注明,本人菜鸟,设计了一个充电器电路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如图所示 本电路图开始只试了前级,(没加后面反馈)能工作,但是带载效果极差,加载10W左右电压大幅跌落,参数没上来,望谅解

网友A(2011-01-06):
图中很多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师指点

网友B:
这原理图画的太牛X了:lol

网友A:
咋一看去,半桥的驱动,驱动变压器左上一个绕组,怎么分别接两个管子基极?另外光耦怎么能通过绕组接在电池上不需要限流?别的没精力细看

楼主:
我得修改,确实有错误,驱动画错了

网友C:
从输入整流桥开始就错。

楼主:
多谢大师们指点,电路图已改正,本人也是电子盲啊,这个图也是结合了自己做逆变器的经验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而设计的,还望大师们拍砖轻点!

楼主:
本电路的原意是想用电池驱动前级,接上电池工作,撤掉电池会停止工作,但是现在这个接法还不行,至于限流在实际使用中会使用,由于设计电路图是本人结合多方面的东西,而且也没有前例可参考,设计上难免会有不少需要更改的地方,也请大师们出点主意。目前想法是电路有防反接功能,当电路成熟后,还会有自动停充电路增加,总的一个想法就是,没接电池电路不工作,撤掉电池以及电池满电也会不工作,电池缺电会再次启动!

网友D:
这原理图很牛叉

楼主:
实际测试的电路,但是带载效果差,估计10W的时候电压就大幅下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看来大家是不屑与菜鸟讨论基本的问题了!:(

楼主:
电脑电源改装的充满自停充电器

网友E:
去参照一个成熟开关电源电路。你的情况好象是没有反馈引起的。